锐捷AP720和AP780能做桥接吗?

楼主:
锐捷AP720和AP780能做桥接吗?
无线局域网与现有的有线局域网连接除了AP桥接还有别的方式能连接吗?
实验室现有设备 锐捷 AP720一个,AP780一个,RG-54U无线网卡一块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有通路就有办法桥接

网友:
没弄过,MARK, 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有通路就有办法桥接

不同网段的两个局域网如何桥接呢?选用Bridge模式,然后呢?  急用 谢谢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720和780分别启用AP+Bridge模式,端口wlan1是AP模式,wlan2是bridge模式,在wlan2上新建一个桥接,在720的新建桥接上remote780的MAC。在780新建的桥接上remote720的的MAC.选用相同的信道,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