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模块会占用串口1

楼主:
刚开始折腾Marvell PXA320,wince 5。有3个串口:FFUART/BTUART/IRUART。默认用FFUART做调试串口。
由于系统要用到全功能串口,我就把调试串口改到了com3/iruart上,打印信息正常。
但是将FFUART以COM1开放出来,系统启动时就会对com1有操作:open,close,open。log信息如下: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DCOMSS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FFUART]:Deivce is opened, notify IPM that do not enter D0CS
[IPM] FFUART ready for IPM_PROCESSOR_D0
[IPM] All Notify Driver ready for IPM_PROCESSOR_D0
[IPM] Recieved readiness after decided to go to LPM FFUART
[IPM] Update Kernel Global dwApprovedLpm=1, LowPowerIdlesEnabled = 0
[IPM] HandleSetMinOp +;  m_dwMinOpTotal = 0x1, requestedOP=0x1
[FFUART]: device is closed, notify IPM that no restricts from FFUART side.
[SDH1:] Sending IPM Registration Request
[IPM] FFUART ready for IPM_PROCESSOR_D0
[IPM] All Notify Driver ready for IPM_PROCESSOR_D0
[IPM] FFUART ready for Ring OSC
………………
[IPM] Recieved readiness after decided to go to LPM \Windows\pxa27x_lcd.dll
GetSystemPowerStstusEx2 failed with error 0x1f.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Maximum Allowed Error 5:
Maximum error 104 exceeds calibration threshold 5
MSIM: IM_ReadRegistry read KB 5
GCUIntrThread: End of Buffer.
GCUIntrThread: Execution End of Buffer.
GCUIntrThread: Stop Interrupt.
[FFUART]:Deivce is opened, notify IPM that do not enter D0CS
[IPM] FFUART ready for IPM_PROCESSOR_D0
[IPM] All Notify Driver ready for IPM_PROCESSOR_D0
[IPM] Recieved readiness after decided to go to LPM FFUART

第一次在黑屏时很快地打开关闭,第二次是显示CE桌面后打开。COM1被占用。
在注册表里有"COM1"的引用项只见到ExtModems、Printers,都注释掉,仍然如此。
[-HKEY_LOCAL_MACHINE\ExtModems\HayesCompat]
[-HKEY_LOCAL_MACHINE\Printers\Ports]
如果把FFUART的端口号改成COM2,就不会有FFUART的动作,此时可以正常操作COM2。

因为目前基于原始的BSP,包含的组件很多,我就想问一下,都有哪些组件会使用COM1?

网友:
不知道,对这个处理器不熟悉。
不过方法简单,直接搜索打印信息,看在哪里打印出来,一路摸上去,即可找到。

网友:
其它模块(具体看你BSP)可能会用COM1.
另外,你是否在reginit.ini中搜索的?如果在platform.reg中搜索可能不全,因为reginit.ini才是最终makeimg的依据。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EBOOT里面是不是把FFUART分配给哪个口用了?
我怀疑是你的RIL模块打开了COM1口。
我用的PXA310里面BSP中会有这样的东东,仔细检查一下platform.reg文件后发现

        ; COM1 for underlying GSM 07.10 (FFUAR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GSM07_10]
            "ComPort"="COM1:"

这个是RIL模块的MUX驱动。

另外还有reginit.ini文件里面也有很多调用COM1的地方,具体是哪个模块调用了还得对比你设置的环境变量去判断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BSP文件夹下面的那个.dat文件里面关于串口的环境变量的设置没有做好呢?怀疑一下,呵呵

网友:
是.bat,不是.dat,哈哈,打错了..

网友:
有可能是RIL占用了.MUX要占一个,RIL要占一个,那里有那么多的物理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