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ftdi_ser.dll这个驱动?

楼主(2009-08-02):
谁用过ftdi_ser.dll这个驱动?
USB转串口的,在ce5下面能正常使用,但换了ce6就不行,无论是导入注册表还是安装inf都不行,驱动死活装不上。。。驱动包里面的说明是支持ce6的,网上搜了一下似乎也有人用成功过。。。
谁用过这个驱动,指点一下吧,先谢了!
安装
网上
注册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 FTDI 的驱动版本太老,可以在其官网下载最新的支持CE的驱动。
2. CE6.0系统定制时没有加入USB Host驱动,可以在pb中重新添加该项驱动。
我也刚开始做这方面,正要使用ftdi的东西作通信,不过是在ce5.0下使用。

网友B:
ftdi的驱动就是官网下的最新的:
Release 1.1.0.2:
Resolved interface selection issue for FT2232H and FT4232H.
USB Host驱动当然有,用鼠标用U盘都没问题的。
我在ce5.0下用也一切正常,但在6.0下面就怎么都跑不起来,就算把驱动名字输进去也一直提示找不到驱动。

网友C:
我倒了,ftdi的5.0和6.0驱动包除了驱动dll文件本身外完全一样,包括所有的文件名,说明文档也是用同一份,结果说明文档里面显示支持6.0,实际上是5.0的驱动,现在重新下了6.0的驱动,已经没问题了。
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VCP.htm

网友D(2009-12-14):
楼上朋友~
注册表是怎么设置的?
我用这个驱动~手机转232连接电脑~能通讯了~
但是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