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 kitl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的usb是可以连接到我的开发板的,在不是kitl的模式下的时候可以通过usb进行同步
现在我编译了一个usb的kitl的bin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中OMHDR at Address 80200044h
Writing single region/multi-region update, dwBINFSPartLength: 13883844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400
OpenPartition: Invalid MBR.  Formatting flash.
Enter LowLevelFormat [0x0, 0x1ff].
Erasing flash block(s) [0x0, 0x1ff] (please wait):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0)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1)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2)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3)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3a) - skipping...
Done.
WriteMBR: MBR block = 0x4.
Done.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0 for part 0x21.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21.
LastLogSector: Last log sector is: 0x1faff.
CreatePartition: Start = 0x500, Num = 0x6a00.
Log2Phys: Logical 0x500 -> Physical 0x900
WriteMBR: MBR block = 0x4.
BP_SetDataPointer at 0x0
WriteData: Start = 0x0, Length = 0xd3d9c4.
Log2Phys: Logical 0x500 -> Physical 0x900
Updateded TOC!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400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0 for part 0xb.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b.
FindFreeSector: FreeSector is: 0x6f00 after processing part 0x21.
CreatePartition: Num sectors set to 0x18a00 to allow for compaction blocks.
CreatePartition: Start = 0x6f00, Num = 0x18a00.
WriteMBR: MBR block = 0x4.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2830
  BootDelay: 0xA
  ImageIndex: 1
  IP: 192.168.17.112
  MAC Address: 12:23:34:45:56:67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ID[0] {
  dwVersion: 0x20004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200
  dwLoadAddress: 0x80038000
  dwJumpAddress: 0x80038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200
  sgList[0].dwLength: 0x200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8
  String: ''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69ED
  dwLoadAddress: 0x80200000
  dwJumpAddress: 0x80201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900
  sgList[0].dwLength: 0x69ED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waitforconnect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30201000h (Virtual Address 0x80201000h)...
应该是已经烧写进了开发板,然后我重启,
醀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010e8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S IN KERNEL OAL INITDISPLAYOALKitlStart : USB SERIAL
Wait for connecting
出现这个提示  在这个提示下 我用pb的去连接设备,但是发现  (CoreCon)  21:59:19 06/13/2009 中国标准时间:  Warning:  One or more services failed to connect.  Make sure that the service is properly configured.
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呢 是我的usb不行吗 但是我听到usb被插入电脑的声音了的  还有我发现现在的板子是死机了,停在出现那个开机画面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连接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连接在没有开启kitl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可以同步,可以传文件但是在eboot用usb下载镜像有会出现Don't support raw image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gooogleman 能够指点一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