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
使用ADS1.2调试程序,选取DebuginFlash后进入AXD调试环境,程序运行,但是没有出现结果,停止后程序始终在此停止
   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种情况,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比如说,除0错误就会到这种地方。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可能出现该问题。

网友:
除0错误不会跳到取数据中止,代码种有不正确的地址访问,比如有些寄存器是只读的,你去写,使用野指针等

网友A:
有可能是堆栈设置的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堆栈设置的小了

应该是和堆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