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计算机串口与仪表的485口通讯
ppm009
ppm009

网友A(2009-08-12):
计算机串口与仪表的485口通讯
pc机串口与仪表的485口相连接,当然pc机串口上接了一个232-485的转换器。
现在通过 串口调试助手给仪表的485口发送一个指令,为什么没有获得数据信息?
仪表

网友B: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首先,你的串口设置对不对?比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其次,你发送的指令对不对,另外,硬件的连接是否正常?这些都会有影响。

网友C:
推荐用Silicon Laboratories IDE做一下测试 或者用里面的例程和你的程序做一下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