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TD 3G模块拨号上网,浏览网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
我采用联芯DTM6311 的TD 3G模块+wince 5.0+ 2440拨号上网,使用其usb接口和cpu连接,采用了供应商提供的usb驱动。

发现在拨号成功后,打开ie浏览器,浏览一两个网页后,就再也无法打开其他的网页了,在此过程中使用ping 工具ping 网络,可以浏览网页的时候能够ping通,不能浏览网页时,也无法ping 通了。

我认为是代理商提供的usb驱动程序有问题,代理商认为是我的wince系统有问题?

这个问题思路在哪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觉得你的CE系统有问题.你的系统有多大的内存?

网友:
有没有wcdma的模块呀?

网友:
几个星期了,问题还没有解决。

xqhrs232,你说ce 系统有问题,能否指个方向。
我使用的128M内存。

网友A:
WinCE5.0浏览网页时要注意页面不能太大。浏览搜狐和新浪之类的门户网站会出问题。

网友:
我浏览的是google网页,也会出现问题。

我使用evdo的模块上网,ce5.0的平台,浏览搜狐新浪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5.0浏览网页时要注意页面不能太大。浏览搜狐和新浪之类的门户网站会出问题。

那么wince 6.0是否不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否在浏览网页方面有所改进?

网友:
lz当时的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E5.0浏览网页时要注意页面不能太大。浏览搜狐和新浪之类的门户网站会出问题。

那么wince 6.0是否不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否在浏览网页方面有所改进?

6.0上的浏览器确实有所改进。

网友:
换一个td模块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