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14 MDK 启动问题

楼主:
我用 KEIL350 创建 LPC2114 MCU 工程,

但是创建工程并做了 main 函数,

结果发现程序没有跑到 main函数,

而我把同样的 HEX 的文件烧到 2103 上却能跑起来了。

也进了 main 函数,

感觉很奇怪,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二。

网友:
创建十4,不要选择进到启动编辑页面。
The code start from main or ISP,choose the main (0x0000 address).

网友:
不同型号cpu能跑同一个程序?

网友A:
楼主还是去NXP下载 LPC21XX系列的源代码,
然后再利用这些源程序,进行新建,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楼主这个问题关键在你的KEIL(MDK) 的配置,你的Device 和Target 选项,有修改吗?
是与LPC2114的对应型号和它的ROM、RAM 匹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去NXP下载 LPC21XX系列的源代码,
然后再利用这些源程序,进行新建,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楼主这个问题关键在你的KEIL(MDK) 的配置,你的Device 和Target 选项,有修改吗?
是与LPC2114的对应型号和它的ROM、RAM 匹配吗?

Device 选的是 LPC2114 啊,
ROM on-chip
IROM1: 0X0    0X20000  IRAM1 0X40000000   0X4000

网友:
我用 MDK 的软件防真,
程序跑到了MAIN 函数啊~!
让我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