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高分求解:Plaform Builder 6.0如何将驱动程式打 ...

楼主(2009-02-05):
急!!高分求解:Plaform Builder 6.0如何将驱动程式打包成MSI档?
原来PB5.0下提供的platform->Export Wizard..选择已经没有了,目前已经将Driver DLL打包成MSI了,通过VS2005提供的Setup Wizard,但是问题是需要在Catalog Item下显示出我的3rdparty driver,这就是说要将driver的Pbcxml文件也要一起Package,二者的路径是不同的,*.Pbcxml需要房子特定的Catalog文件夹下才可以,难道只可以安装后手动Copy到指定目录吗,还是需要编写代码实现,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打包
文件夹
如何

网友A:
关注一下。估计自己写一个SETUP。EXE程序可以实现!

网友B:
这不是导出SDK吗?应该可以的啊,Windows Embedded CE 6.0 Fundamentals这本书应该有讲到,PB帮助也有吧。
我用wince5.0的,只能接分了。

网友C:
呵呵,基本搞定了,还是生成Setup Project,Application Folder,最重要是各个属性选项的含义了。

网友D:
现在就是在看Update Version如何Uninsatll older version的问题,和PB5.0差别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