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的名字可以修改名称吗

楼主:
在注册表里面把NAND Flash文件夹的名称全部修改后,打开资源管理器发现NAND Flash的名字并没有有改,不通过修改bsp可以修改名称吗?

网友:
改Folder就可以了吧。你再看看注册表确实是修改后的了。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Folder"="自己定义的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Folder"="自己定义的名称"

正解。改了之后重新烧录应该可以看到你的NANDFLASH名字改了

网友:
2楼为正解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Mount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1
   "Folder"="NAND Flash"
   "Name"="FLASH Disk Block Device"

网友:
注册表要用修改后的

网友:
顶! 这个小技巧有用的

网友:
引用楼主 yzbsd 的回复:
在注册表里面把NAND Flash文件夹的名称全部修改后,打开资源管理器发现NAND Flash的名字并没有有改,不通过修改bsp可以修改名称吗?
直接修改不可行,我验证过…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Folder"="ResidentFlash"  ;ResidentFlash->改为你要改的名字
        "Name"="Samsung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MountHidden"=dword:0

网友:
可以改的。估计楼主没有把注册表覆盖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