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编译,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错误啊(Unknown memory type found 'XIPKERNEL')

楼主:
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错误啊

Error: Unknown memory type found 'XIPKERNEL'
nk.exe D:\WINCE500\PBWorkspaces\JZ4750\RelDir\DRACO_MIPSII_Release\kern.exe XIPKERNEL
Windows CE ROM Image Builder v4.0.00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Built: Jun 16 2004 15:09:27
SH
Error: failed setting line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网友:
使用multi bin的时候会有 xipkernel,要加入BINFS组件,
如果想使用single bin的话你看下你的环境变量里是否使用了multi bin

网友:
IF BSP_NONANDFS !
; -----------------------------------------------------------------------------
; File system drivers
;
   ; This is needed in the NK region because it is needed by BINFS
   ; to load other regions
;   smflash.dll                        $(_FLATRELEASEDIR)\smflash.dll                        NK SH

; block driver that binfs interfaces with
    BIBDrv.dll                $(_FLATRELEASEDIR)\BIBDrv.dll           XIPKERNEL  SH
ENDIF ; BSP_NONANDFS
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段?
在.bat文件中set BSP_NONANDFS=1就可以了

网友:
bib文件给粘贴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