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

楼主:
与PC机连接后,用户启动目标平台时发现串口终端出现乱码,分析串口终端产生乱码的原因。

网友A:
原因很多,软件方面 波特率设置不对、校验方式不对、流控制方式不对,都可能;硬件方面电压异常,意外干扰都有可能。
需要软硬结合来调试,用示波器观察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多,软件方面 波特率设置不对、校验方式不对、流控制方式不对,都可能;硬件方面电压异常,意外干扰都有可能。
需要软硬结合来调试,用示波器观察波形。

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
同意楼上的几种分析情况

网友:
一般来说几率最大的是“波特率”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