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液晶是HS192*64-6的,哪位有这个的详细资料,谢谢

楼主:
我有一个液晶是HS192*64-6的,哪位有这个的详细资料,我想用一下,最好有c语言的资料。

网友:
LCD的资料是国际标准的,参考本人的推荐网址。有一家LCD厂商有汇编C完整的demo代码。

网友:
你的参考网址呢,看不到

网友:
你需要知道他的驱动芯片是那个!有好多相同分辨率的屏驱动是不一样的。我给你一个是ST7565P的!19264
//Send 8-Bit Data To ST7565P
void SendBit(uchar dat,uchar bitcnt)
{
        uchar i;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A|=0B00000010;////SCLK_PORT = 1;
//        wait_a();
        for(i=0;i         {
                if(( dat & 0X80 ) == 0)
                        PORTA&=0B11111011;////SDA_PORT = 0;
                else
                        PORTA|=0B00000100;////SDA_PORT = 1; /*发送数据由高位到低位传送*/
//        wait_a();
                PORTA&=0B11111101;////SCLK_PORT = 0;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位*/
//        wait_a();
                PORTA|=0B00000010;////SCLK_PORT = 1; /*钳住总线准备下一个数据位*/
//        wait_a();
                dat=dat<<1; /*发送数据左移一位*/
        }
        SEI();
}

//Write Diaply data
void wr_dat(uchar uc_dat)
{
        PORTA|=0B00001000;////RS_PORT = 1;
//        wait_a();
        SendBit(uc_dat,8);
//        wait_a();
}

//Write Instruction Data
void wr_cmd(uchar uc_cmd)
{
        PORTA&=0B11110111;////RS_PORT = 0;
//        wait_a();
        SendBit(uc_cmd,8);
//        wait_a();
}

//ST7565P Initialization
void Initial()
{
        PORTA&=0B11001111;
        ////CSA_PORT = 0;
        ////CSB_PORT = 0;
//        wait_a();

        /*Internal Reset*/
        wr_cmd(0xE2);

        /*Display OFF*/
        wr_cmd(0xAE);

        /*Set The DDRAM Address SEG output Correspondence (ADC=0)*/
        wr_cmd(0xA0);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SHL=1)*/
        wr_cmd(0xC8);

        /*Set The LCD Display(Normal)*/
        wr_cmd(0xA6);

        /*Set The LCD Display Driver Voltage Bias Ratio (1/9)*/
        wr_cmd(0xA2);
//        wr_cmd(0xA3);//(1/7)

        /*Set Booster Ratio (4X)*/
    wr_cmd(0xF8);
        wr_cmd(0x00);

        /*Select internal resistor ratio(Rb/Ra) mode*/
        wr_cmd(0x24);

        /*Set Electronic volume Register (32)*/
        wr_cmd(0x81);
        wr_cmd(0x24);

        /*Set Static Indicator Mode = ON*/
        wr_cmd(0xAC);
        wr_cmd(0x00);

        /*Booster Circuit ON,Voltage Regulator Circuit ON,Voltage Follower Circuit ON*/
        wr_cmd(0x2F);

        /*Display ON*/
        wr_cmd(0xAF);

        /*The DDRAM Display Start Line Address (0)*/
        wr_cmd(0x40);

}

void show_data_l(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char pg_address,hi,low;
        hi=x/16;
        low=x-hi*16;
        PORTA&=0B11011111;////CSA_PORT = 0;
        PORTA|=0B00010000;////CSB_PORT = 1;
        pg_address = 0xB0+y;
        wr_cmd(pg_address); //The DDRAM Display Page Address
        wr_cmd(0x10+hi);//Set Upper Bit Column Address
        wr_cmd(low);//Set Low Bit Column Address
        wr_dat(dat);
//        PORTA&=0B11001111;////CSA_PORT = 0;CSB_PORT = 0;
        PORTA|=~0B11001111;////CSA_PORT = 0;CSB_PORT = 0;
}
void show_data_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char pg_address,hi,low;
        hi=x/16;
        low=x-hi*16;
        PORTA&=0B11101111;////CSB_PORT = 0;
        PORTA|=0B00100000;////CSA_PORT = 1;
        pg_address = 0xB0+y;
        wr_cmd(pg_address); //The DDRAM Display Page Address
//        wr_cmd(pg_address); //The DDRAM Display Page Address
        wr_cmd(0x10+hi);//Set Upper Bit Column Address
        wr_cmd(low);//Set Low Bit Column Address
        wr_dat(dat);
//        PORTA&=0B11001111;////CSA_PORT = 0;CSB_PORT = 0;
        PORTA|=~0B11001111;////CSA_PORT = 0;CSB_PORT = 0;
}
void lcd_wrc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d)
{
//        PORTD&=0b11100111;//--->                        cs1=cs2=0;
        if (x<96)
                {//左半屏
                        show_data_l(x,y,dd);
                }
        else
                { //右半屏
                        x=x-96;
                        show_data_r(x,y,dd);
                }
}

网友:
对于你这类LCD,关键是看它的控制芯片是哪个?
再百度下,找到这个控制IC的技术手册,参照写下。

网友:
每个人的硬件控制方式可能都不一样,所以C函数不一定能用在你的硬件上,还是要掌握它的原理,自己设计出驱动硬件电路,这样更随心所欲的控制

网友:
用厂家给的程序,电路也和厂家给的一样,还是驱动不起来,真服了

网友:
关键我这还有好几块液晶,不可能都一起坏啊,以前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