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I/O 口模拟 SPI 读写 EEPROM

楼主:
void Spi_Data_Out( uchr length, uchr d )
{
        for ( ; length > 0 ; length -- )
        {
                Spi_sck = 0;
                Spi_Delay(0xf);
                if( d & 0x80 )
                        Spi_out_port = 1;
                else
                        Spi_out_port = 0;
                d <<= 1;
                Spi_Delay(0xf);
                Spi_sck = 1;
                Spi_Delay(0xf);
        }
        Spi_sck = 0;
}
void Spi_Char_Wr( uchr addr, uchr d )
{
        Spi_cs = SPI_ENABLE;
        Spi_Delay(0xff);
        Spi_Data_Out(8,CMD_WRITE);
        Spi_Data_Out(8,addr);
        Spi_Data_Out(8,d);
        Spi_cs = SPI_DISABLE;
        Spi_Delay(0xff);
}
///////////输出数据的代码没问题,在proteus中可以看到结果
uchr Spi_Char_Rd( uchr addr)
{
        uchr r = 0;
        Spi_cs = SPI_ENABLE;
        Spi_Delay(0xff);
        Spi_Data_Out(8,CMD_READ);
        Spi_Data_Out(8,addr);
        Spi_cs = SPI_DISABLE;
        Spi_Delay(0xff);
        r = Spi_Data_In(8);
        Spi_cs = SPI_DISABLE;
        Spi_Delay(0xff);
        return r;
}
uchr Spi_Data_In( uchr length )
{
        uchr in = 0;
        Spi_sck = 1;
        Spi_Delay(0xff);
        Spi_cs = SPI_ENABLE;
        Spi_Delay(0xff);

        for ( ; length > 0 ; length -- )
        {
                in <<= 1;
                Spi_sck = 0;
                Spi_Delay(0xff);
                if ( Spi_in_port )
                        in |= 0x01;
                else
                        in &= 0xfe;
                Spi_sck = 1;
                Spi_Delay(0xff);
        }
        return in;
}
这个是仿照别人的代码写的程序,读取时钟返回0xff ,请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
你的EEPROM是什么型号 ,
如果是24CXX系列的不用模拟SPI吧,随便2个端口就可以搞定。
我有24CXX读写程序,自己再用。如果需要给你发你份

网友A:
普通的E2PROM不是用I2C接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E2PROM不是用I2C接口么?

有SPI接口的EEPROM,网络芯片8019就有提供SPI接口连接这样的EEPROM,9346就是SPI接口的EEPROM。
但是没有玩过这方面的驱动。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proteus的SPI debuger , 怎么发送数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