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DCO 怎么设置

楼主(2009-11-07):
msp430 DCO 怎么设置
我想利用DCO产生一个320K的时钟给SMCLK用。看了手册没明白该怎么设置,手册上所说的8个离散频率是多少啊
有谁会告诉我下,该怎么设置DCO到320K,或告诉我怎么用具体的我自己设置
手册
频率

网友A:
设置DCO??
4系列的默认是1.048576MHz,因为它有锁频环,
其他没有锁频环的430的DCO是800k左右
DCO的频率偏差挺大的,那只是一个估值

网友B:
我本来不需要准的,320偏差个正负4K的范围都是可以的,用的是2系列单片机,没F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