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哪位大侠用TL3842芯片做过开关电源,小弟有难题请教。
aofa
aofa

网友A(2009-11-09):
哪位大侠用TL3842芯片做过开关电源,小弟有难题请教。
用TL3842设计了AC127-DC15V开关电源只有输出1.5A电流,可现在生产了一批30只中有10只竟然是手触摸大功率场管时,影响电压输出,输出电压骤降或者输出闪烁现象,想用示波器检测都没法子测量,因为当示波器地线夹子接触DC170V负极时,一切正常,请各位帮忙分析原因,谢谢了!
急啊,否则影响项目实施了。
开关电源
示波器
项目实施
触摸
检测

网友B:
建议如下:
1。放电回路电路设计有缺陷,仔细看看你的电路设计。
2。噪声滤波电路需要优化。
3。建议和场效应管电路隔离设计。防止噪声传导到TL3842

网友C:
现在已经在TL3842第1脚与DC170V负极之间并接一只0.1uf电容,虽然解决了变压器噪声问题,但是当手触摸场管时,输出电压波动严重,不稳定。问过一些老师,只是说参数比较极限,但不明确是哪块参数。

网友D:
发个电路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