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9650显示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在做ov9650的驱动,平台为wince5.0 三星2450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camera在显示图像的时候,LCD出现了两个窗口显示图像,而且图像显示不清楚

网友:
DSHOW还是直接显示 LCD buffer?
如果是后者,那么请参考LCD logo显示原理。

网友A:
2楼太专业了,Dshow和 LCD buffer 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B:
为什么有两个窗口显示图像?

先解决这个问题,调整到一个窗口显示图像,再解决图像为清楚的问题。但第二个问题,可能是需要OV的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两个窗口显示图像?

先解决这个问题,调整到一个窗口显示图像,再解决图像为清楚的问题。但第二个问题,可能是需要OV的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太专业了,Dshow和 LCD buffer 的区别是什么啊

我觉得楼主有必要把这里相关帖子看完再来继续问。
再uping也没有人会回答啊。

网友A:
不知gooogleman的具体意思是指什么,你是指这个问题已经有贴解决啦,还是我的问题太幼稚啦。

前者我可以再看看,要是后者的话才需要多多指教啊

网友:
请问,模拟sccb总线时,为什么在发送完一个字节的8位数据后,还要主机发送一位(第9位)“don't care”?“don't care”不应该是从机发给主机的吗?

void __inline ov7620_sccb_writechar(unsigned char data)
{
        int i = 0;

        /* data */
        for (i = 0; i < 8; i++ ) {
                ov7620_sccb_write_bit(data & 0x80);
                data <<= 1;
        }

        /* 9th bit - Don't care */
        ov7620_sccb_write_bit(1);
}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在想,可能是因为我们这是在直接控制gpio来进行sccb通讯,这位无需从机返回应答信号。但是必须有一个信号,这样才能构成9位。如果我们通过寄存器控制iic的话,最后一位应答位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数据发送正确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gooogleman的具体意思是指什么,你是指这个问题已经有贴解决啦,还是我的问题太幼稚啦。

前者我可以再看看,要是后者的话才需要多多指教啊

我不是说简单,而是摄像头到底是如何显示在LCD上的,你必须明白,不然很难弄出图像的。
这些可以先百度,Google一番才明白的。

网友:
我ov9650现在的图像输出背景太暗,设置AGC或者AEC都无效,并且也开启了自动曝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