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联芯科技)的TD-CDMA模块(3G)上可不可以跑可视电话? 请给一些思路.

楼主:
大唐(联芯科技)的TD-CDMA模块(3G)上可不可以跑可视电话?
要在WinCE上用TD-CDMA模块 开发可视电话, 请给一些思路. 谢谢.

网友:
3G模块支持视频通话是可以的

但是视频的显示,是CE下需要做的

网友:
有些3G模块中,一般的声音通话(基本通话) 和 视频通话(声音和视频)的声音部分 处理方式不一样, 是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能不能跑,主要取决于网络传输速度和主芯片的图像处理能力,后者现在不是问题;前者,3G网络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上还要受到基站数量以及使用网络的人数等等因素制约....

网友A:
一般的声音通话(基本通话) 和 视频通话(声音和视频)的声音部分 处理方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声音通话(基本通话) 和 视频通话(声音和视频)的声音部分 处理方式不一样?
你说的处理方式是指?3G模块里面吗?还是你的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声音通话(基本通话) 和 视频通话(声音和视频)的声音部分 处理方式不一样?
你说的处理方式是指?3G模块里面吗?还是你的处理器?

是指"3G模块里面"

如果"3G模块里面"不同,我们的应用程序也要有所不同(原来的单纯的语音电话和现在的视频电话),是不是?

网友:
3G上的可视电话的应用开发和 基于VOIP上的可视电话应用开发应不同吧?

网友:
我也在用联芯的芯片LC6311,价格不便宜。百分之百支持视频通话。具体解决方案,如果你购买这个芯片的话,他们呢会提供一个初步解决方案的。他们还有一个芯片叫5什么的,具体名字不记得,好像功能少了点。wince6.0的驱动他们也会提供,基本上主流的cpu都有现成的驱动了。但是用起来发现td的上行带宽太小,用起来慢。

网友:
代理微软产品 wince 6.0 R3版本的开发工具,技术支持,LICENCE销售
科通通信,网站:WWW.COMTECH.COM.CN

同时有3G固化方案一套,可以提供样机测试
联系人何先生:13631588186

网友:
AT命令打电话的流程.

是不是前条AT命令返回OK了,再发下一条AT.
(是不是程序要控制, 只有前条AT命令返回OK了,再发下一条AT, 否则,则重发前条)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你发了一条at就会马上有返回的,有些at有时序要求的,有些没有,有些后面报文长的没有时序要求的,不用等报文上报完全就可以进行发下一个AT了。

网友:
程序控制发AT命令, 返回OK(有的AT命令),发下一条。网上有这样的代码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