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pci卡可以直接通讯吗?

楼主(2010-03-15):
两块pci卡可以直接通讯吗?
我原来访问PCI卡都是直接调用板卡的驱动,我昨天听人说可以通过设置一块卡做为主控设备,其它卡为辅助设备,主控设备里如果是程序,就可以编程直接访问辅助设备的IO,而不需要计算机的干扰。
我以前还没有见过,请问这个方式可以实现吗?需要怎么做?
谢谢!
设备
程序

网友A:
既然是采用PCI总线,按照总线的协议,一主,可以多从。
理论上,两块PCI卡可以直接通信。
但实际上,好像很很少有人这样做。
因为PCI总线对应的驱动太过复杂,对于不带强大OS(linux或者windows)的PCI子卡,很很难实现完整的PCI协议驱动。

网友B:
这个用驱动实现起来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C:
PCI 透明桥、非透明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