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中对CButton进行派生是怎么进行的?

楼主(2009-05-26):
关于evc中对CButton进行派生是怎么进行的?
本人做的是嵌入式屏幕测试的软件,其中要求说对CButton进行派生能做制作出漂亮而且功能强大的按钮,请问是如何实现的?
如何

网友A:
欢迎回访http://blog.eeworld.net/y18173453131

网友B:
可以参考:
http://www.codeproject.com/KB/mobile/ccebuttonst.aspx

网友:
你找一个vc的例子,在evc下用,然后你会发现出现很多错,这些错要么是char与tchar的问题(所有操作改成tchar的进行),要么就是evc不支持某个函数,查查evc支持的相同作用的函数替换它。基本上就这样。源代码网上很多,下一个就好。运用的思路也和vc相同。

网友C:
当然是贴图啦~

网友D(2009-06-25):
呵呵,直接使用微软提供的CBitmapButton 即可以实现图片按钮了。
如果要实现PNG等透明并且无锯齿漂亮按钮,则需要用到pnglib库的支持。
漂亮按钮一:
不规则形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