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添加图片 EVC

楼主(2009-08-21):
按钮添加图片 EVC
我在按钮上添加了个图片,但是运行到PDA里却是黑色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m_Button1.SetIcon(IDI_ICON1,IDI_ICON3);
图片
原因

网友A:
你用的是 CButtonST 类吗
如果是,后面还少一句
m_btnOpen.SetIcon(IDI_OPEN1, IDI_OPEN);
m_btnOpen.SetFlat(FALSE);

网友B:
我搞定了 就是用的CButtonST 哈 不错 直接搜了个EVC下用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