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关于PPC处理器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需要在一块CPU是MPC7457的开发板上用vxworks写程序

我在tornado里新建了一个可下载的工程,在选择toolchain的时候,提供的选项里有PPC403 PPC405 PPC604等等,我不知道那个是对应于MPC7457这个CPU的?还是说这里根本就没有对应于这个型号的CPU的。如果没有,我应该去那里找呢?

网友:
#if (CPU == PPC603)        /* five kinds of 603 */
    if ((CPU_TYPE == CPU_TYPE_603)  ||
        (CPU_TYPE == CPU_TYPE_603E) ||
        (CPU_TYPE == CPU_TYPE_603P) ||
        (CPU_TYPE == CPU_TYPE_750)  ||
        (CPU_TYPE == CPU_TYPE_8245)  ||
        (CPU_TYPE == CPU_TYPE_8240))
        {
        return;
        }

#elif (CPU == PPC604) /* four kinds of 604 */
    if        ((CPU_TYPE == CPU_TYPE_604) ||
        (CPU_TYPE == CPU_TYPE_604E) ||
        (CPU_TYPE == CPU_TYPE_604R) ||
        (CPU_TYPE == CPU_TYPE_750)  ||
        (CPU_TYPE == CPU_TYPE_7400) ||
        (CPU_TYPE == CPU_TYPE_7410) ||
        (CPU_TYPE == CPU_TYPE_7450) ||
        (CPU_TYPE == CPU_TYPE_7455) ||
        (CPU_TYPE == CPU_TYPE_7457) ||
        (CPU_TYPE == CPU_TYPE_7447A))
        {
        return;
        }

网友:
PPC是AMCC公司的PowerPC  MPC是摩托罗拉的  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