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WIFI查找所有能连接上的AP的信号强度,然后主 ...

楼主(2009-08-31):
请教高手,WIFI查找所有能连接上的AP的信号强度,然后主动断开信号弱的AP,去连接信号强的AP
我的设备放在车辆上,支持WIFI功能,目前有个问题,车辆先运行到一个地方,连接上一个AP1,之后车辆驶离AP1,前往AP2,在某一点车辆即可以检测到AP1也可以检测到AP2,当AP2的信号强度高于AP1时,设备并不会主动断开与AP1的连接,怎样就会影响WIFI的传输速度,请教高手,看这个问题能怎样解决。
我用iwlist来检测信号强度等信息,但搜索到的信息太多,占用的时间就比较久,是否可以指定字段,例如指定ESSID再进行查找,就像对数据库的操作一样呢???
信号
检测
wifi
影响

网友A:
哥们,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大家联系一下,我QQ是:390449993 电话是:13547850307

网友B:
你有什么好方法没?
或者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吗?
我用IWLIST SCAN命令,但查询到的数据太多,太占时间了,想找一个比较优化的方法,目前还没什么思路,哎

网友C:
LZ说的应该是WIFI的Romaing功能吧
用IWLIST做的话,搜索时间,切换时间都会比较长,而且系统会认为WIFI连接断开了
一般Roaming都是在驱动中做的,模块商应该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D:
请问什么是Romaing功能??怎么应用的呢?

网友E:
需要在STA驱动侧做一些特别处理,比如自动选择关联的条件,你可以改STA的驱动让其总是选择信号强度最好的AP做关联。但是频繁的关联切换,对业务连续性的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