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讲下SPI总线是如何识别相同设备优先级的?

楼主(2009-05-14):
谁能给我讲下SPI总线是如何识别相同设备优先级的?
就是在一个SPI总线上我有两个一样的IC,A,B;现在SPI总线是如何识别他们两个呢?怎样确定他们的优先级呢?比如说要把A的那个信号切换到什么状态的方法?
请高手指教!
设备
信号
优先级
如何

网友A:
应该是软件控制的,硬件协议有一个SS-Slave Select管脚,只有当从设备检测到该信号有效(低有效),才会响应主设备。
一般情况下,同时只能有一个设备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任一时刻最多只能一个SS信号使能。

网友B:
主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主设备发起通讯,通过片选。

网友C:
SPI没有优先级这一说

网友D:
SPI除了共用的CLK/DIN/DOUT之外,每个设备需要有一个独立的nCS(片选)脚,当这个引脚有效(低)时,该设备才响应SPI信号。
所以,主机需要跟A设备进行SPI通讯,需要先将A的nCS引脚拉低,然后再开始通讯,直到通讯结束。

网友E:
通过片选嘛,有些SPI设备有几条cs线,当访问哪个时就可以通过寄存器把对应的SPI cs拉低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