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下定制WINCE6.0并导出SDK

楼主:
最近要做个WINCE6.0上的项目,在eBox2300上跑。目前VS2005,VS2005SP1,Windows Embedded CE 6.0,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都安装了。有几个问下,请教一下:
1.是不是每个自己定制的WINCE6.0系统对应一个SDK?
2.我在没有定制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打开VS2005选择project为啥没有Add New SDK?
3.如果我的eBox上已经有了wince6.0操作系统,如何定制对应这个操作系统的SDK?
4.如果自己定制WINCE6.0系统,如何添加其对MFC的支持?

网友:
1.是
2.必须先新建一个CE工程,然后在项目里面才有这个选项,直接是不能Add New SDK的
3.一般在够买开发板时如果开发板已经内置了操作系统,供应商会附带有一个对应的SDK包
4.一般在BSP包中会有相应的选项,直接打上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
2.必须先新建一个CE工程,然后在项目里面才有这个选项,直接是不能Add New SDK的
3.一般在够买开发板时如果开发板已经内置了操作系统,供应商会附带有一个对应的SDK包
4.一般在BSP包中会有相应的选项,直接打上勾就可以了

MARK,学习啦。顶下!

网友:
1.不一定的,只要CPU类型相同,都可以使用的.
2.
3.需要BSP
4.如果想自己定制一个与eBox2300相匹配的SDK,比较难

网友B:
很早以前玩过一次eBox,好像用的是ICOP出的x86的MCU。

WinCE6.0中可以添加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Embedded CE以支持MFC。

网友:
1.是不是每个自己定制的WINCE6.0系统对应一个SDK?
  一般是这样,一个指定的系统,对应一个特定的设备,使用一个专用的SDK。
不过有的时候,CPU类型相同,可以通用。最好是一个系统对应一个SDK。
2.我在没有定制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打开VS2005选择project为啥没有Add New SDK?
  这个确实没有吧?楼主要新建SDK?一般创建一个应用程序之后,“解决方案平台”
-> “配置管理器”->“活动解决方案平台”->“新建”
3.如果我的eBox上已经有了wince6.0操作系统,如何定制对应这个操作系统的SDK?
  这个厂商会提供的,没有光盘资料吗?如果你有BSP包,可以自己创建一个Wince6.0系统,
然后生成一个SDK。
4.如果自己定制WINCE6.0系统,如何添加其对MFC的支持?
  有选项可以设置吧

网友:
在wince6.0中添加MFC支持是在哪选择呢?我在定制的过程中一直没看到。麻烦给说的具体点。

网友:
用PB好像很容易,VS没用过,学习下

网友C:
如果我把eBox里的nk.bin文件弄出来,可以用这个nk.bin文件制作SDK吗?如果能,具体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把eBox里的nk.bin文件弄出来,可以用这个nk.bin文件制作SDK吗?如果能,具体怎么做?

nk.bin只是个映像文件,不能用来制作SDK。

网友D:
CE6系统去掉了MFC的支持,以后也不准备支持了。
你要添加MFC支持只有到VS2005的CE目录下去找找把相应的MFC库加到你的系统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CE6系统去掉了MFC的支持,以后也不准备支持了。
你要添加MFC支持只有到VS2005的CE目录下去找找把相应的MFC库加到你的系统中。

正解!
MFC需要自己添加!具体实现方法请看4楼何老师的博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早以前玩过一次eBox,好像用的是ICOP出的x86的MCU。

WinCE6.0中可以添加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Embedded CE以支持MFC。

何老师:6.0的下有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Embedded CE嘛?记得以前讨论过的,好像是5.0的支持吧!

网友:
《Xscale270嵌入式Windows+CE开发实验与实践》这本书有教系统定制,应该可以触类旁通吧

网友C:
我现在先试着用ebox带的光盘里的SDK去编MFC程序。先用了静态链接。发现两个错误,
1.无法打开aygshell.h,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下没有这个东西。我把PPC下的aygshell.h拷贝过来,报了11个警告。
2.继续debug,说ActiveSync is not installed。
请问这两点如何解决?

另外如何在系统中添加MFC的支持?谁有详细的步骤。麻烦给说下或者发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先试着用ebox带的光盘里的SDK去编MFC程序。先用了静态链接。发现两个错误,
1.无法打开aygshell.h,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下没有这个东西。我把PPC下的aygshell.h拷贝过来,报了11个警告。
2.继续debug,说ActiveSync is not installed。
请问这两点如何解决?……

1. 具体是什么警告,有些警告是不影响使用的。
2. ActiveSync is not installed。 你安装了ActiveSync吗?

网友: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879) : warning C4996: 'wcsncpy':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wcsncpy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ebox2300_wince600_sdk\include\x86\stdlib.h(177) : see declaration of 'wcsncpy'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893) : warning C4996: '_vsnwprintf':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vsnwprintf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ebox2300_wince600_sdk\include\x86\stdlib.h(382) : see declaration of '_vsnwprintf'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910) : warning C4996: '_vsnprintf':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vsnprintf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ebox2300_wince600_sdk\include\x86\stdlib.h(377) : see declaration of '_vsnprintf'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1075) : warning C4996: 'wcsncpy':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wcsncpy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ebox2300_wince600_sdk\include\x86\stdlib.h(177) : see declaration of 'wcsncpy'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1123) : warning C4996: 'wcsncpy':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wcsncpy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ebox2300_wince600_sdk\include\x86\stdlib.h(177) : see declaration of 'wcsncpy'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157) : warning C4996: '_strlwr':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strlwr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eBox2300_WinCE600_SDK\include\x86\stdlib.h(240) : see declaration of '_strlw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167) : warning C4996: '_wcslwr':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wcslwr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eBox2300_WinCE600_SDK\include\x86\stdlib.h(189) : see declaration of '_wcslw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192) : warning C4996: '_wcslwr':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wcslwr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eBox2300_WinCE600_SDK\include\x86\stdlib.h(189) : see declaration of '_wcslw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209) : warning C4996: '_wcsupr':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wcsupr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eBox2300_WinCE600_SDK\include\x86\stdlib.h(190) : see declaration of '_wcsup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226) : warning C4996: '_wcsupr':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wcsupr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eBox2300_WinCE600_SDK\include\x86\stdlib.h(190) : see declaration of '_wcsup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291) : warning C4996: '_gcvt':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gcvt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eBox2300_WinCE600_SDK\include\x86\stdlib.h(529) : see declaration of '_gcvt'
以上是警告.....
我没装ActiveSync,程序是在ebox上跑的,ActiveSync可以用吗?
令:跪求可用的,详细的,对WINCE6.0添加MFC支持的方法.....

网友:
我装了ActiveSync,但是还是报Connect to device failed. 难道要我每次调试的时候都得把ebox接上?如果我想在vs2005上调试在ebox上跑的MFC程序,需要装什么?(SDK已经安装,虽然不知道是否支持MFC,我选了静态链接,应该没问题吧)
令:跪求跪求可用的,详细的,对WINCE6.0添加MFC支持的方法.....

网友:
哪位大侠快来救救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早以前玩过一次eBox,好像用的是ICOP出的x86的MCU。

WinCE6.0中可以添加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Embedded CE以支持MFC。

WinCE6.0中可以添加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Embedded CE以支持MFC,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请问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Embedded CE如何添加?在编译前的配置中选择吗?
我现在有一个随着eBox带的光盘里有个SDK,我装上了,随便建个工程就开始报没有ActiveSync的错误。我下了ActiveSync 4.5装上以后报Connect to device failed错误。难道ebox上的程序调试的时候必须把机器接上?不能吧....这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E:
4.如果自己定制WINCE6.0系统,如何添加其对MFC的支持
    找到MFC库 然后在platform.bib中 将它放入windows文件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4.如果自己定制WINCE6.0系统,如何添加其对MFC的支持
  找到MFC库 然后在platform.bib中 将它放入windows文件夹看看

能讲的详细点嘛......

网友:
自己顶!高手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