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AP都最大化运行,怎么做可以让其在前后台来回切换运行,并且两个AP始终最大化运行!

楼主:
两个AP都最大化运行,怎么做可以让其在前后台来回切换运行,并且两个AP始终最大化运行!

网友:
一个AP是自己写的有源码,另外一个AP只有EXE文件

网友:
如何用键盘上的某一个键实现两个应用程序之间的切换.

程序切换问题 急!

网友:
CWnd* cwndb;
if(cwndb = FindWindow(NULL, L"abc"))//window name
{
cwndb->SetForegroundWindow();
return;
}
else
CreateProcess(L"\\ResidentFlash\\ABC.exe", NULL, NULL, NULL,
                NULL, 0, NULL, NULL,NULL,NULL );

网友:
觉得可用的函数挺多的,就是不知道怎样组合更保险

1>SetFocus( )
2>SetForegroundWindow( )++++GetForegroundWindow( )
3>ShowWindow( )
4>SetActiveWindow( )
5>BringWindowToTop( )
6>SetWindowPos( )

还有些WM_ACTIVE/WM_NCACTIVE等等,不知道怎么处理更优。

网友:
先获得两个AP主窗口的句柄hWnd,
然后想哪个在前就SetForegroundWindow(hWnd,...);

当然,主窗口中不能有TOPMOST这种属性,如果有的话,需要先取消它~
再SetForegroundWindow

网友:
exe程序文件不一定有窗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