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但颇具挑战性的设计课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收到一份设计课题,看似简单但却让我晕了头!!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题目是这样的:

设计一个USB开关,要求通过USB接口与电脑通讯,当开关闭合和开启时分别在电脑上给出提示框来显示开关的相应状态。

也就是将开关的状态通过USB接口传给电脑并显示其状态。

看看谁的方案最简单。

请大家帮帮忙,看看这样使用什么方案最简单?

网友:
推荐一款silabs的芯片,8051F320或者F340,厂家提供了主机端和设备端的库。
如果是做产品,这应该是比较方便的方案了。

网友:
51单片机检测开关状态,通过串口转USB芯片传送到电脑,电脑的程序通过usb(其实已经虚拟成新串口了)获取该信号。
典型的串口转usb芯片是cp2102,电脑端的驱动到处都有。

网友:
就把USB的5V和地接开关,一短路就报警的,然后。。。。,呵呵,有点歪门邪道

网友:
可以利用USB接口本身的即插即用的特点,也许不需要用什么芯片,
利用现有的四根线来处理。

网友:
3楼的有创意,不过不是直接短路,加个电阻即可,一样可以显示“USB接口异常”的信息。
4楼不行,usb接口本来就已经有中间芯片了,而且数据线是差分形式,不会单独提供出来做高、低电平判断的。

网友:
在D+或者D-与VCC之间加个1.5K的上拉电阻,PC机就会识别有设备插入(但是无法识别的),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
用avr c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