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的操作系统如何修改

楼主:
我原来的2410目标板上移植的是wince4.2的操作系统,里面只能输入英文,输入面板中也没有可选择的输入法选项。我现在想加入能拼音输入之类的,是从新下载镜像还是用应用程序?具体又该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
比较麻烦,如果在中文镜像,最好升级成中文的

否则不太可能安装成中输入法

网友:
引用楼主 win54 的帖子:
我原来的2410目标板上移植的是wince4.2的操作系统,里面只能输入英文,输入面板中也没有可选择的输入法选项。我现在想加入能拼音输入之类的,是从新下载镜像还是用应用程序?具体又该怎么做呢?谢谢

需要重新定制系统,你可以跟厂商联系,或者自己定制wince系统加入中文输入法,然后用生成的镜像文件烧录板卡。

网友:
如果就是輸入法的話, 是可以裝個ce輸入法的, 不過每台要裝也很麻煩, 不如重新整成中文版, 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