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转字符串的算法??

楼主:
小弟是用PN开发AVR的,现在要用显示模块显示一串浮点数,
但是PN好像没有类似ftoe这样的函数,现在想知道有哪位大侠知道
浮点数转字符串的C语言算法,麻烦贴出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
用sprintf函数,在里。不过会占用不少rom

网友A:
有人说过SPRINTF也会丢精度

用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过SPRINTF也会丢精度

用的时候要注意

所谓浮点数就是小数点会浮动,也就是说小数点后面的位数是不确定的。如果整数部分太大,那么小数部分就只能精度降低了,毕竟一个浮点数在c51中只有三个字节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