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系统出错

楼主:
Error - cannot open input file D:\WINCE500\PBWorkspaces\TCCtest\RelDir\TELECHIPS_ARMV4I_Release\postproc\nlscfg.inf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为啥按着书上的步骤,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换了好几种平台都不行。

网友A:
D:\WINCE500\PBWorkspaces\TCCtest\RelDir\TELECHIPS_ARMV4I_Release\postproc\nlscfg.inf
文件属性确定不是《只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INCE500\PBWorkspaces\TCCtest\RelDir\TELECHIPS_ARMV4I_Release\postproc\nlscfg.inf
文件属性确定不是《只读》吗?

怎么去确定哦。。。不时自己生成的么

网友B: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手动复制,再make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手动复制,再make 试试

我才开始学哈。。去哪里找这文件哦

网友:
会不会是我的路径有问题了?

网友:
菜单中应该有一项目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没用过PB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单中应该有一项目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没用过PB5

这个也选了的哈。

网友:
关键是我以前试过 都没出现这个问题   现在编译全报这个错。

网友:
重装,估计pc注册表lz肯定动过

网友D:
重装pc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装pc系统

问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