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如何设置PCB层数啊

楼主(2009-11-19):
Protel99se如何设置PCB层数啊
Protel99se如何设置PCB层数啊,
现在一只要一创建PCB文件就是N层的,我也不知道在那编辑层数.
但我现在想设计单层,双层,4层板,因该怎么设置啊.
新手.谢谢.
编辑
设计
如何

网友A:
你是中文的吗?英文版的才可以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B:
2楼正解。
也可以用wizard创建新的PCB文件的时候设置。

网友C:
单层的先在原来的设置中注意选“not use"
双层的一般默认。
多层的最好通过这个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