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将控件设置成半透明啊??

楼主(2010-03-23):
怎么样将控件设置成半透明啊??
我想把PictureBox设置成半透明状,不知道在WinCE下,是不是可以??
我用的是vb.net!!
谢谢大家了!!!
怎么样

网友A:
不使用控件就可以,直接用DC画,画的时候用两张图片像素叠加

网友B:
反正VC下是不可以.
但是.net上面好像有这个属性,楼主找找.
帮顶!!

网友C:
CE下使用系统自带的控件是不行的,只能放弃控件,自己用DC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