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mad在嵌入式中使用,对系统资源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0-05-19):
Libmad在嵌入式中使用,对系统资源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例如以ARM上实现,ARM的频率?占用内存?解码时间?
怎么样
资源

网友A:
类似44b0的ARM7这类芯片是可以搞定的了。。。cortex-M3 的话,有点吃力,比如是stm32,开到最高的72M,可能勉勉强强可以的。具体的内存需求,我就不大清楚。。。解码时间的话,一帧MP3都是固定的26ms。我不知道你所指的解码时间是什么。。。
假如你除了加libmad来解码MP3之外,还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上个ARM9会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