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0-01-24):
单片机IO口输入输出的问题
我用msp430的IO口连接到PNP的b极,发现输出低电平时PNP导通,我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要将IO设为输出,PNP导通的时候b极电流向外流出,这样单片机的IO口应该设为输入才对啊?
还当IO口接按键的时候就要设为输入,接LED的时候就要设为输出,这又是为什么啊?
什么地方有这方面的讲解啊?谢谢
问题

网友A:
单片机是由CPU+RAM+外围模块等集成在同一芯片上,所以叫单片机。
而早期的是分开的,CPU芯片只处理数据,外围设备向CPU发送数据,这时候对CPU来说是INPUT
CPU向外发送数据,叫OUTPUT。所以CPU的数据引脚叫IO口。
这些数据有1,也有0。
也就是说输入输出只是确定数据的传送方向,不是电流方向。

网友B:
作为输入时只能读,作为输出时,可读可写。

网友C:
输入输出只是确定数据的传送方向,不是电流方向

网友D:
IO输出时吸入的电流(流入IO)要比输出的电流(流出IO)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