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plc

楼主(2009-09-18):
plc
请问有没有做机器人喷漆的大哥,做的时候必须注意哪些问题?各位都来谈下好吗?
大哥
喷漆

网友A:
喷涂效果 = 移动速度 + 流量 + 环境参数 + 油漆浓度。选择模糊算法比较优。淡然成本很高了。
如果简单的半自动工具。可以简化输入参数。

网友B:
哦,谢谢~!需要用什么类型的电机呢?

网友C:
减速直流电机或者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