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Dial函数出不来!

楼主(2009-09-22):
RasDial函数出不来!
嘿 各位:
现在我在做一个WINCE下GPRS拨号上网的程序,采用的模块是SIM300,但是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我调用RasDial函数进行拨号时如果有电话来,RasDial函数就出不来了(所以导致程序看上去像死机了),如果拨号过程中没有电话进来就一切正常。
更奇怪的是我把UNIMODEM下面的调试信息全部打开,发现正常状态下和非正常状态下的打印信息居然一样,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麻烦大家给点好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电话
问题
GPRS
程序

网友A:
这个问题是你拨号占用了com通道,打电话来串口被占用了,而程序中没有相应的处理,自然想死机了。不过你说rasdial出不来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想做同时可以上网可以接打电话的,sim300有个mux协议需要加到wince的驱动中!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
我说的rasdial出不来是说程序执行到rasdial这个函数里面跑不出来了,这个函数是系统函数!
拨号过程中确实占用的COM口,但是电话进来倒里是一个什么过程,电话进来也需要占用COM口吗?
MUX协议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来说现在不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