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滤掉PWM信号停止后产生的波纹

楼主(2009-09-03):
如何滤掉PWM信号停止后产生的波纹
RT
信号
如何

网友A:
用人做用吗?用高通的RC滤波电路行不行?

网友B:
先确定纹波的频率是多少?再用适合此频率的RC滤波试试.

网友C:
波纹的频率肯定小于PWM的频率。。。

网友D:
PWM信号停止后产生的波纹是什么频率的,知道这个频率后加电容滤波。
我怀疑是电源不稳,或电源纹波大。因为PWM信号已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