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编译bootrom的问题

楼主:
intel IXDP425的板子。初步编译好后下载可以起来。修改波特率从9600到115200,再编译,波特率不变。修改bootline的参数后编译,也没有说明改变。初步怀疑是编译时tornado没有编译修改后的文件。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问各位如何解决?我如下的流程有没有错误?
先把BSP的环境搭好,然后我修改了 config.h这个文件里的内容,然后直接重新编译 built a bootroom,然后通过JTAG下载到板子上。然后还要问的是如何生成vxworks的压缩文件?现在只是一个bootroom,通过网络下载的vxworks时如何通过tornado生成的?

网友:
编译时直接选择生成compact就是压缩的。

网络下载跟boot无关,只是下载时选择的下载方式决定的。在tornado的download里面选择下载类型即可。

网友:
下载方式和bootrom还是有关的,修改config.h里面的文件,启动方式那里改就行了
具体记不起来了,现在做linux,好久没用过vxworks了

网友:
把bootrom 删掉,再编译,一般都可以。

网友:
在编译之前先Clean一下,然后再生成BOOTROM
如果只是生成的是ELF格式的bootrom,再用ElfToBin工具转一下,生成一个.bin文件
就可以烧到FLASH里头玩了
生成VXWORKS.ST文件之前也别忘了先Clean哦 :)

网友:
NB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