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p变大后下载问题

楼主(2010-01-04):
xip变大后下载问题
2440的板1gnandflash 32m sdram
xip变大后,从13,531,423 字节到14,145,815 字节
原来的bootloader下载后断电不能自启动
Launch 0x30201000 后就不工作了。
是还需要改bootloader吗?

网友A:
没用过那么小的RAM,如果是64M的RAM,XIP的这点变化是没有关系的。
确定下载后已经将XIP写到FLASH成功?
有关于RAM空间分配的地方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B:
OS 是WINCE 吗? 32M 也太小啦。
另外你得确定是:
是你的bootloader 不能正常启动,还是bootloader启动完了,把控制权交给OS,而此时你的OS出问题啦?
建议加上打印信息,可以进入DEBUG模式吗?
进入DEBUG,根据打印信息,再定位就比较方便。

网友C:
本人陷死胡同里了。请帮忙看看哪儿错了?
config.bib
MEMORY
pdwXIPLoc 00000000 8c410000 FIXUPVAR
XIPKERNEL 8c200000 00210000 RAMIMAGE
CHAIN 8c410000 00001000 RESERVED
NK 8c420000 00e00000 NANDIMAGE
RAM 8c420000 03be0000 RAM
AUTOSIZE=ON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DLLADDR_AUTOSIZE=ON
PROFILE=OFF
ROMFLAGS=00
XIPSCHAIN=8c410000
ROMSTART=8C2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1100000
FSRAMPERCENT = 0x10101010
boot.bib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DRV_GLB 8c020000 00001000 RESERVED
BIN_FS 8c080000 00020a00 RESERVED
RAM 8c021000 0000b000 RAM
STACK 8c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c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FLSCACHE 8D000000 010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SRE=ON
ROMSTART=8c038000
ROMWIDTH=32
; N.B: boot media block size aligned
ROMSIZE=41000

网友D:
用bootloader 可以下载,然后执行正常。断电后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E:
断担心后不能启动原因可能是:
1、没有将OS烧录到FLASH里边。
2、TOC的错误,如没能写入到FLASH等。

网友F:
nk越界了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