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取消自动休眠问题

楼主:
Windows Mobile系统怎么取消自动休眠,就是要关闭掉

请大家要看是,windows mobile系统的

网友A:
设置一个定时器,例如1分钟,定时调用函数SystemIdleTimerReset(),可防止手机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定时器,例如1分钟,定时调用函数SystemIdleTimerReset(),可防止手机休眠。

这要怎么做,可以给个例子,或者代码吗

网友:
初始化时,
SetTimer(hWnd, 0x1236,60000,NULL);设置1分钟
在Ontimer时,
调用SystemIdleTimerReset(),即可

网友:
这个帖子是不是也是lz发的啊!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119/09/da437ec6-c4b9-40b8-af7b-fac2b10cab2f.html

网友:
windows mobile没有对应的注册表设置吗?有的话直接修改就可以了。wince的电源管理里面就修改了对应的注册表。
windows mobile估计也有类似的。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ACSystemIdle"=dword:0000003c
    "ACUserIdle"=dword:0000003c
    "ACSuspend"=dword:0000003c
    "BattUserIdle"=dword:0000003c
    "BattSystemIdle"=dword:000000b4
    "BattSuspend"=dword:0000012c

wince下的注册表设置,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