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创建网络链接---RasSetEntryProperties 如何设置参数 急!希望大侠们帮忙啊。。。分数不够还可以再加

楼主:
RasSetEntryProperties  该函数有两个参数我不太懂得设置,一个是LPCTSTR lpszEntry 还有一个是LPBYTE lpbDeviceInfo;

1.lpszEntry  里面的那些参数应该如何设置?
2.lpbDeviceInfo 用传说中的typedef struct {                                     //Offset
        unsigned short Reserved1;                   // 0x00,       通常为0x20
        unsigned short WaitForCreditCard;     // 0x02
        unsigned short CancelTimeOut;           // 0x04
        unsigned short Reserved2;                  // 0x06
        unsigned char  Test1;                          // 0x08
        unsigned char  Test2;                          // 0x09
        unsigned short Reserved3;                  // 0x0A
        unsigned int   BaudRate;                     // 0x0C
        unsigned short Terminal;                     // 0x10, 通常为0, 1, 3, 7
        unsigned char  DataBits;                     // 0x12
        unsigned char  StopBits;                     // 0x13
        unsigned char  Parity;                         // 0x14
        unsigned char  FlowControl;               // 0x15
        TCHAR    AtCmd[115];                    // 0x16, 可能后面还有别的结构,但我尝试几次都没有看到后面有有效值,因此笼统定义为附加指令
}   sDevConfig;
去设置,在WINCE下没有反应,rasdial也是失败,返回608错误,这是我的代码:
        RASENTRY rasEntry;
        DWORD dw;
        RASDIALPARAMS rdParams;//拨号参数

        BOOL flag;
    //初始化拨号参数
        memset (&rasEntry, 0, sizeof(RASENTRY));

    rdParams.dwSize=sizeof(RASDIALPARAMSW);

        if(RasValidateEntryName(NULL,   L"GPRST")!=ERROR_SUCCESS)
        {
                RasGetEntryProperties(NULL,L"GPRST",&rasEntry,&dw,NULL,NULL);
        }

        //   rasEntry     Num   values
        rasEntry.dwSize =   sizeof   (RASENTRY);
        rasEntry.dwfOptions =  4194304;
//         rasEntry.dwAlternateOffset =   0;
//          rasEntry.dwCountryID =   86;//china
        rasEntry.dwCountryCode =   86;//china
//         rasEntry.dwFrameSize =   0;
        rasEntry.dwfNetProtocols =   RASNP_Ip; //   TCP/IP
        rasEntry.dwFramingProtocol =   RASFP_Ppp; //PPP

        wcscpy   (rasEntry.szAreaCode,   L"10");

        wcscpy   (rasEntry.szLocalPhoneNumber, L"*99***1#");

    wcscpy(rdParams.szEntryName,L"GPRST");

    //拨号连接

        byte lpb[512] ;
        memset(lpb,0,sizeof(lpb));
        lpb[0] = 180;
    lpb[1] = 1;
    lpb[4] = 180;
    lpb[5] = 1;
    lpb[8] = 180;
    lpb[9] = 1;
    lpb[12] = 1;
    lpb[16] = 15;
    lpb[20] = 1;
    lpb[24] = 2;
    lpb[76] = 1;
    lpb[80] = 2;
    lpb[84] = 2;

        TCHAR apn[] = L"cmnet";

    for (int i = 0, step = 0; i < wcslen(apn); i++, step += 2)
    {
        *(lpb + 88 + step)=(BYTE)*(apn+i);

    }
    lpb[344] = 1;
    lpb[348] = 1;

        if(!RasSetEntryProperties(NULL,L"GPRST",&rasEntry,sizeof(RASENTRY),lpb,sizeof(lpb)))
                AfxMessageBox(L"Set ok!");
        else
                AfxMessageBox(L"Set failed!");
        RasSetEntryDialParams (NULL, &rdParams, FALSE);
    dwRet = RasDial(NULL,NULL,&rdParams,0xFFFFFFFF,m_hWnd ,&hRasConn);

网友:
大侠们求助啊,忙了一个礼拜了,还是没搞懂啊!!!

网友:
前辈,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了,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MSN:feifeicq@hotmail.com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上是怎么解决的,请贴出来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