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将GPIO配置成中断模式后,GPGDAT就不能读了??

楼主:
    将GPIO如GPG端口中的GPG1配置成中断模式(GPGCON中配的),这样的话GPGDAT就不能读了吧(至少2440的datasheet上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看别人写的驱动怎么将GPG配成了中断模式,却用读取GPGDAT的相应位来判断是否产生中断,而我写的驱动却不能读到正确的值,GPGDAT的值一直不变,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

网友:
AddressTable 內只定義 PhysicalAddress, 並將其 mapping to VirtualAddress 0x80000000 ~ 0x9FFFFFFF.

0x80000000 => 512M are cachable
0xA0000000 => 512M are uncachable

基本上, 0x80000000 以上的區域是給作業系統 kernel 自己用的, 所以該 VA 是由作業系統從 config.bib 的 RAM 中,

取一塊你要的大小配置給你的 (記憶體管理是作業系統負責的工作)

Paul, Chao @ Tech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