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自动布线问题

楼主:
快疯了,高手来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画完原理图后生成网络表并自动布局一次后修改了原理图,之后不管怎么改生成的网络表都是最初的原理图的网络表,这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网络表修改后需要重新导入的!

网友A:
重新导入了啊,在PCB图界面的Design里的load neting不是吗?可是不好使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导入了啊,在PCB图界面的Design里的load neting不是吗?可是不好使啊,郁闷

点完load netlist后继续点browse,然后注意点下上面那个下三角箭头,看看工程是不是你需要的工程。在下面把你需要的网络表文件选中,然后就一路ok了。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谢谢了啊!另外问一下有没有这么一种胶能代替焊锡把贴片IC贴到电路板上既不影响电气属性又能方便取下呢?当然是指试验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谢谢了啊!另外问一下有没有这么一种胶能代替焊锡把贴片IC贴到电路板上既不影响电气属性又能方便取下呢?当然是指试验阶段

有啊,导电胶啊。
不过我不建议这么做,你不会这样来做产品吧?我以前自己电烙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谢谢了啊!另外问一下有没有这么一种胶能代替焊锡把贴片IC贴到电路板上既不影响电气属性又能方便取下呢?当然是指试验阶段

有啊,导电胶啊。
不过我不建议这么做,你不会这样来做产品吧?我以前自己电烙铁的。

不是做产品,是做试验用,我没焊过0603那么小的东东,怕焊坏了,电容坏了倒不值钱主要是怕影响试验结果还导致我不知道错在哪里。用导电胶粘会比电烙铁焊省事吗?

网友:
断电之后再焊接。使用焊膏比较合适。不用怕

网友:
好谢谢鼓励!我就上了!呵呵不敢动怕是永远也不敢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