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不上EBOOT

楼主:
INFO: *** Device Name 'MyEboot111111000000' ***
INFO: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192.168.0.5.
INFO: Using subnet mask 255.255.255.0.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一直提示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是什么原因,PC上哪里需要设置吗?WINCE6,
VS->TARGET->ATTACH DEVICE我选择这里了。
第一次搞通EBOOT,也是第一次使用。求救。

yun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up

嘿嘿,慎用mark哦

楼主我来说说我的经验:连接设置是否正常?PB端得连接设置?ARM端?
还有,关闭杀毒软件试试,以前我没有关闭诺顿,造成连接不上
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rk,up

嘿嘿,慎用mark哦

楼主我来说说我的经验:连接设置是否正常?PB端得连接设置?ARM端?
还有,关闭杀毒软件试试,以前我没有关闭诺顿,造成连接不上
good luck

网卡使用CS8900 MAC地址随便设置的,有影响不?
防火墙关闭了。VS2005PB6可以找到板子的名字。

网友:
使用交叉网线,连接另一个网卡,PC上有2个网卡。都设置了IP,板子也设置了静态IP。用SNIFFER监控,只有发现板子向255.255.255.255发送数据,PC 上可以读取到板子的名字和eboot的版本号。

点击连接后,没有捕捉到PC发的数据,不知道设置对不对。

用uboot的tftp功能也是这样,PC有反映,但软件都是超市,用的TFTPD32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rk

都说MARK,mark是啥东西,怎么用呢?

网友:
谁来帮帮我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D:
你的 EBOOT 是厂家给你的?还是自己编译的?如果是自己编译的,请注意CS8900A 一般工作在I/O模式,在cs8900dbg.c 中,要改为I/O 模式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我的PC端的状态一直是: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板子一直是: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板子使用的固定IP,与PC端设定的target IP一样。

感觉就像板子跟PC一直没有建立连接。

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 EBOOT 是厂家给你的?还是自己编译的?如果是自己编译的,请注意CS8900A 一般工作在I/O模式,在cs8900dbg.c 中,要改为I/O 模式

是将#define CS8900_MEM_MODE这个注释掉就可以了吗?我注释掉了,并且手动覆盖到了
X:\WINCE600\OSDesigns\MyCE6\MyCE6\Wince600\My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debug
这个文件夹下面,重新编译了一下还是不行,只能PB6的设置可以识别到板子发的信息,仍然连接不上,

我是自己移植的EBOOT,用原来厂家提供的WINCE5 EBOOT也是到这里,和PB6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对应PB5才行。也是一直提示这个。

网友:
能给我贴下大家的2440的内存时序,主频之类的是怎么设置的吗?我估计可能这个设置错了。我是12MHZ的晶振,麻烦大家,谢谢。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厂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厂家的?

我是用友善的,刚才用了友善提供的EBOOT,可以连接上,我机器上2个网卡,禁用了一个,终于走到了下一步。
我换回自己移植的,还是卡在那边。目前想到可能是时许的问题,不知道大家的时许如何设置的。

网友E:
这个问题请咨询厂家,也许有一些小的Tricks,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请咨询厂家,也许有一些小的Tricks,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为什么呢?主要是指哪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