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 怎么样在多窗口中共享资源

楼主:
在EVC4.0下写一个程序
   其中我自己封装了一个类
      想在不同的窗口中都能使用它
  怎么声明 这个来的实例呢
  是不是像声明全局变量一样声明呢
   我不知道在哪声明????

网友A:
可以像一般全局变量一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像一般全局变量一样使用

那应该在哪里申明呢
   我一个类文件中申明了全局
   可是在其他类就不能用了

网友:
其他类里面 extern 引用

网友:
按照Singleton 模式做一个,这样会只有一个实例。

网友:
已经弄好了
  一个类的 .cpp中 定义
    在他的 .h  中 extern 引用
其它类要用的话 就包含这个类的 .h
  这样可以用
    但 这样用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谁有更好的办法  不妨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