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检测模拟信号的方法

楼主(2009-04-23):
51单片机检测模拟信号的方法
我希望用AT89C52的一个IO口读取模拟电路中某一个电容一端的电压,当电压超过TTL阀值时为1,低于阀值时为0。请问该如何实现?
如何

网友A:
直接接上去不行么?过了阀值自然就认为是1了,否则是0.

网友:
直接接,灌电流过大有可能损坏管脚,最好经过一个三极管拉一下。

网友B:
对,用个反相器什么的也好啊。

网友C:
只要电流不太大,可以直接接,电流大的话加个三极管反相一下.

网友D:
如图【图中下面两个结点均为GND】,我想用单片机IO口检测A点的电压值是否超过阀值,能直接接吗?如果IO口味高电平,不是直接给电容充电了吗?如果IO口为低电平,不是直接就把电容上的电放掉了吗?望赐教!

网友:
可以直接接了吧
1M的电阻够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