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ARM9平台上驱动过单色液晶屏?

楼主:
  想利用板子的扩展接口让板子提供对单色屏的支持,有朋友做过吗?能提供点相关资料吗?有的话发我邮箱:lylove1943@163.com 大恩不言谢,100分送上!!

网友:
彩色的倒干过,单色的没干过,帮顶

网友:
一般单色液晶都是Memory接口,也就是8位或者16位的总线接口,而彩色液晶呢Memory和RGB接口都有,尺寸大的一般都是RGB接口,你要看看你的接口板的接口是什么样的。单色液晶的驱动比较简单,和访问内存差不多,设置好寄存器,往液晶送出显示数据即可。

网友:
  楼上做过相关的吗?能不能发点参考资料给我呢

网友A:
在家里,明天给你发个看看,直接操作黑白屏,就是io口操作寄存器,然后写数据,我们用过的是linux里系统里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家里,明天给你发个看看,直接操作黑白屏,就是io口操作寄存器,然后写数据,我们用过的是linux里系统里实现的。

  太感谢了~~恩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家里,明天给你发个看看,直接操作黑白屏,就是io口操作寄存器,然后写数据,我们用过的是linux里系统里实现的。

  弱弱地问句,你给我发了吗?

网友:
到这个网上找找:www.yzmc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