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样在win ce中加入新字体

楼主:
我的步骤是这样的:
1、将新字体库拷贝到windows字体目录下。字体名是Square721 Dm
2、    myFont1.CreateFont(
    20,                        // nHeight
    8,                        // nWidth
    0,                         // nEscapement
    0,                         // nOrientation
    FW_NORMAL,                 // nWeight
    FALSE,                     // bItalic
    FALSE,                     // bUnderline
    0,                         // cStrikeOut
    ANSI_CHARSET,               // nCharSet
    OUT_DEFAULT_PRECIS,        // nOutPrecision
    CLIP_DEFAULT_PRECIS,       // nClipPrecision
    DEFAULT_QUALITY,           // nQuality
    DEFAULT_PITCH | FF_SWISS,  // nPitchAndFamily
    _T("Square721 Dm"));

    CFont   *pOldFont=dc.SelectObject(&myFont1);//选入设备描述表

     dc.SetBkMode(TRANSPARENT);
    dc.SetTextColor(RGB(0,0,0));

    CString str1 = "NAVI";
    dc.ExtTextOut(30,111,ETO_CLIPPED,CRect(30,111,81,132),str1,NULL);
    dc.SelectObject(pOldFont);   //将myFont从设备环境中分离
     myFont1.DeleteObject();      //删除myFont对象

结果字体没有变化,ANSI_CHARSET, // nCharSet,这个参数我不清楚(用DEFAULT_CHARSET参数也不行),怎样将Square721 Dm字体加入到win ce中,在EVC中怎样调用呢???。

网友:
把高度开 大点。

网友:
添加字体要在定制的时候做呀

网友:
不一定要定制的时候 可以在注册表里面注册的吧。。。
还有个API  AddFontResource

网友:
定制win ce的时候,在Platform.Builder,Font中找到我想要的字体,我要怎样加入呢???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将新字体库拷贝到win ce中的windows字体目录下。字体名是Square721 Dm
    myFont1.CreateFont(
    20,                        // nHeight
    8,                        // nWidth
    0,                        // nEscapement
    0,                        // nOrientation
    FW_NORMAL,                // nWeight
    FALSE,                    // bItalic
    FALSE,                    // bUnderline
    0,                        // cStrikeOut
    DEFAULT_CHARSET,              // nCharSet
    OUT_DEFAULT_PRECIS,        // nOutPrecision
    CLIP_DEFAULT_PRECIS,      // nClipPrecision
    DEFAULT_QUALITY,          // nQuality
    DEFAULT_PITCH | FF_SWISS,  // nPitchAndFamily
    _T("Square721 Dm"));

  ANSI_CHARSET将这个参数改为DEFAULT_CHARSET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