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的OSQPost和OSQPend的怪问题

楼主:
 硬件arm7
GPG2接AD复位,使AD复位就是使其中一个任务接收AD转换后的数据并进行一些计算。软件中使该脚复位后,有计算的数据显示但另一个任务控制的按键不起作用了(此时按按键会有乱数据显示)。两者不能同时运行。软件中不给AD复位则按键起作用,但没数据显示了。

以上按键及ad转换后计算的任务都向另一主任务发OSQPost消息,消息都保存在消息队列中,主任务OSQPend(MainMsgQueue,0,&err)一下,然后根据消息队列中消息的不同进行不同操作。
跟踪程序发现进行了键盘扫描,只是在键盘任务结束时给主任务发消息,而主任务好像没接收到这消息一样。(消息包含表示某一按键的键值,并指明这是键盘任务。主任务发现这是键盘任务后把这键值定义成每一个按键动作)

按键及ad转换后计算的任务运行良好,但主任务好像屏蔽掉了对按键任务发来消息的反应。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
ding天回帖即可获得10分可用分!小技巧:教您如何更快获得可用分

网友:
不清楚..........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或者变量 MainMsgQueue 引用问题,或者任务优先级问题,要看代码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上代码吧

网友:
顶一下,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不是消息队列本身的问题。是AD计算任务

在发消息给主任务之前的一段数据计算出了问题。开了AD中断就使

这段程序有效了。但不知道为啥会影响!我这碰到模糊问题,怪问

题很多。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