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K测试如果出现FAIL怎么办?

楼主:
好像比较少资料描述CETK测试FAIL后的解决措施啊。小弟再做一个FLASH存储测试,cetk自带的Flash_Memory_Read_Write_and_Performance_Test测试不通过,刚开始的信息就fail了,具体如下:
opening a handle to storage device ""
CreateFile("",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 is not a MSFlash device, we have to re-enumerate the system to find one!!!
checking device "DSK2:"...
device "DSK2:" profile "RamDisk" does not match specified profile "FlashDisk"
checking device "DSK1:"...
device "DSK1:" profile "USBHDProfile" does not match specified profile "FlashDisk"
ERROR: found no mass storage devices!
!!!ERROR: There's no MSFlash device in the system!!!

之后的各case测试都fail了。
小的在系统下已经加了NORFLASH存储盘、RAMDISK盘,能够对其进行各种文件读取保存(一般操作的复制粘贴都没问题)啊,U盘也能够读写。这报错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CETK的测试是否只是针对系统的MDD层?如果有fail,是否意味着报错的mdd层对应的pdd层驱动有错?PAUL大侠、91大侠、goo大侠……各位大侠高抬贵指啦,thx

网友:
上网查这个关于CE5.0 CETK Flash Memory Read/Write and Performance Test的测试好像都通不过,我在命令行中加了tux -o -d flshwear -c"/disk DSK1: /store"试试,一样fail啊

网友:
这个测试我没有测试过。嘿嘿。出了问题再搞。
CETK 讲的不是很明白。国内只有大公司用。
对了,推荐你去Google网上论坛,那里蛮多讲CETK的。

网友:
给个链接啦,大侠hoho

网友:
看老外很多都对此感到迷惑啊

网友:
这个错误可以忽略

网友:
THX,估计ms把cetk搞得太死板了,结贴送分